[Cadence Sigrity] 求助:PDN阻抗仿真如何设置VRM输出阻抗?

楼主(2020-04-30):
新手求助,PDN阻抗仿真如何设置VRM输出阻抗?是要导入VRM模型,在模型里设置吗?

网友A:
    假设你了解VRM的电压和电流要求,典型的目标阻抗计算用于建立VRM的输出阻抗。

    以12V输入3.3V/10A输出VRM要求为例,目标阻抗计算如下:

    这是MAXIMUM允许阻抗。为了允许元件容差并为开关纹波和动态负载需求提供足够的余量,通常将设计目标阻抗设置得低得多。最坏情况分析可确保不超过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了解VRM的电压和电流要求,典型的目标阻抗计算用于建立VRM的输出阻抗。以12V输入3.3V/10A输出VRM要求 ...

非常感谢,这个是计算PDN网络的目标阻抗。我的意思是在仿PDN网络是怎么给VRM输出设置阻抗,我看有的设置VRM短路,有的开路,有的给个小电阻。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只能找厂家要模型或者自己测试。

网友(2024-03-05):
    设置 R L模型 定性分析,低频段定量分析很难。低频区也不属于PDN了,属于开关电源仿真了。班级PDN一般关注100K到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