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PDN阻抗仿真,VRM和负载之间存在跳线怎么处理?

楼主(2020-04-30):
求助:PDN阻抗仿真,VRM和负载之间存在跳线怎么处理?跳线之前还有一堆电容,怎么加到仿真网络中?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成0ohm

是直接在component manager里面把模型设置成R=0ohm吗?

网友:
    设分立器件时,阻值设为0

网友:
    是的,参考磁珠做法

网友:
    设置为0欧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