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17特性阻抗为50的同轴电缆,并且假设是无耗的,假如负载是短路线,求出...

楼主(2020-04-30):
    2.17特性阻抗为50的同轴电缆,并且假设是无耗的,假如负载是短路线,求出电缆长为2波长,0.75 波长,和0.5波长时的输入阻抗。

网友:
    根据传输线输入阻抗公式,Zl'=Z。 Z[ + jZ。tan(βl) 二,由于负载时短路线,相当于Zr=0。 Z。+ jZ[ tan(Bl) 代入,得Zl'= jZ。tan(Bl)= jZ。tan( A 1), 当电缆长度为0.5波长和2波长时,输入阻抗为0,相当于短路; 当电缆长度为0.75波长时,输入阻抗为∞,相当于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