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特性阻抗为75 2的微带线,用一PCB板材FR-4,其相对介电常数为4. 6,...

楼主(2020-04-30):
    设计一个特性阻抗为75 2的微带线,用一PCB板材FR-4,其相对介电常数为4. 6,
    厚度为40mil,求出敷铜带的宽度、相速度和在2GHz时的波长。

网友:
    确定w/h,Z0=75Q,介电常数为4.6。可得: w/h=1。 由此导出: A= 2π ε,+1. ε,-1 (0.23+-- 0.11 Z,V 2 ε, +1 E, Z;=、M。1ε。=376.8 2 8e^ 代入: h~ e2^-2 Z; 验证: Z。=. w.2w +1444) √(1.393+- 万+3m后 有效介电常数: Eg=° E,+1 ε,-1 (1+12 24) -1/2 2 2 w' v。=c/JEe = ; λ=v。1f= (2)直接应用设计软件,如TRL v8.0: 铜的电导率: 1.673 ohm-cm。 铜膜的厚度可选为lmil。 可得宽度: W=0.836mm; 波长 为41.759mm;有效介电常数为: 3.221; 波速: c/keff-0.9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