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怎么仿真?

楼主(2020-04-30):
最近在做国产芯片STC12C5410AD这款单片机的项目,但是在protues仿真软件中找不到元器件,keil软件中也找不到这款芯片,求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
买一块IAP的芯片仿真后再写入程序

网友:
    可以用KEIL做简单的仿真

网友:
    选择44引脚的STC8,做一块转DIP40的转接板。使用Keil C51,安装STC的Keil仿真驱动。转接板直接插在51的DIP40插座,连接上串口线,可以直接使用或作为很好的仿真51系列单片机。而且是免费的。注意串口速度可能达不到115200,就选择57600。STC8带12位AD,完全能满足一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