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孔不成功,求指导?

楼主(2020-04-30):
BGA焊盘0.5mm,间距0.8mm,扇出失败;规则设置:间距4mil,线宽4mil,过孔8mil/16mil,可是自动扇出45度的方向失败,而且有些焊盘扇出不了,求各位指导一下?如下图所示:

网友:
    听说有自动扇出,找一下吧

网友:
    还是建议手动扇出

网友:
    操作选“布线”->“扇出”->“器件”,试一下咯

网友:
    建议手动扇出

网友A:
    要先设置好规则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设置好规则才行

你这个是怎样设置的啊

网友B:
    自动扇出经常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建议手动扇出:单击器件,右键,然后按照图中的流程操作

    然后会出来下面这个图,红色框里记得打勾。

设置好后点O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扇出经常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建议手动扇出:单击器件,右键,然后按照图中的流程操作

    按照这个操作没问题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