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逻辑或是什么

楼主(2020-04-30):
    是“||”么,
如果是的话请帮我分析一下这句哪里出错了
if (TSS==5 && find(RSS==1) && length(LSS)==1) || (TSS(1)==4 && find(RSS~=1))
    num=6
end
??? Operands to the || and && operators must be convertible to logical scalar values.

网友:
    if (TSS==5 && find(RSS==1) && length(LSS)==1) || (TSS(1)==4 && find(RSS~=1))
你那个错误信息是说,逻辑操作符两边应该是标量
这里面不能有find这样的语句,因为它返回的是向量

网友:
help查
    用Matlab的help查查,看看与和或的格式是否正确
    查了一下:
表达式1 || 表达式2
    执行两个论点的逻辑或并返回tlc_true或tlc_false,可以用任何数字和 Boolean arg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