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load加载txt文件的数据,怎么将加载数据赋给变量

楼主(2020-04-30):
    请问Matlab中load加载txt文件的数据,怎么将加载数据赋给变量

网友:
    可以加载后分别赋给不同的变量
    如:x=load('..........1.txt');
    y=load('..........2.txt');

网友:
    load('123.txt') >>>>載入後變量名稱 X123
    load('e.txt')>>>>>>變量名稱 e
    a=load('e.txt') >>>>變量名稱 a

    多 txt 可以利用 for eval 進行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