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PCB和PCBA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好晕

楼主(2020-04-30):
    请问各位大佬,PCB和PCBA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好晕

网友:
    PCB是指的PCB板,没有焊接电阻、电容、IC等等元器件的裸板;
PCBA是指的焊接了电阻、电容、IC等等元器件的板卡;
    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
    三楼说的对

网友:
    PCB是光板,PCBA是贴了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