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封装有修改,如何使用skill读取它与板子上的器件版本不一样

楼主(2020-04-30):
    在元器件上添加版本属性,每次修改封装之后都会更新版本属性,那么我们如何将某路径下的psm文件与板子上的器件对比其版本属性呢?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这样的skill,可以对比板子上的器件和库里面的元件的某一属性不一致?

网友A:
    如果是之前的旧板子,没有必要更新它的封装和焊盘,因为板子已经做好了。
    如果要在旧板子基础上设计新的板子,在PCB中可以更新封装和焊盘,这样新的板子就和当前封装焊盘版本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之前的旧板子,没有必要更新它的封装和焊盘,因为板子已经做好了。
    如果要在旧板子基础上设计新的板 ...

    在设计新板子的时候,封装在后期有更新,但是我并不知道是否更新过了,所以需要一个工具来检查是否有新版的器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之前的旧板子,没有必要更新它的封装和焊盘,因为板子已经做好了。
    如果要在旧板子基础上设计新的板 ...

    当然,这是对于建封装的和设计的工程师是分离的情况而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设计新板子的时候,封装在后期有更新,但是我并不知道是否更新过了,所以需要一个工具来检查是否有新版 ...

    出光绘前强制更新所有封装和焊盘就行了,具体是否更新了哪些封装,不用关心。

网友B:
    当前board上所有器件的版本信息,再去库路径上将对应器件的版本信息读入一起输出就好了。SYM_REV是你设的器件版本对应的变量名哈

    symbols = axlDBGetDesign() ->symbols
    foreach(sym symbols
        VER = get(sym ->prop "SYM_REV")
        printf("%-32s %-8s\n" upperCase(sym ->name) V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board上所有器件的版本信息,再去库路径上将对应器件的版本信息读入一起输出就好了。SYM_REV是你设的器 ...

    谢谢啦,之前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board上所有器件的版本信息,再去库路径上将对应器件的版本信息读入一起输出就好了。SYM_REV是你设的器 ...

    用什么方法去sever存放器件的零上去读取器件的属性呢?

网友B:
    我是这样取得大概,你们有啥办法?或者你有一个list,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一行行取。看来是大公司,有自己的server放这些的哈.未经测试,大概意思这样

       direct_list = list("directory of dra file on server")
        foreach(direct direct_list
            file_list = nil
            file_list = getDirFiles(direct)
            file_list = sort( pcreMatchList( ".dra$" file_list ) nil )

            log_file = outfile(strcat(axlGetVariable("home") "/sym_rev.txt") "a")

            foreach( footprint file_list
                axlOpenDesignForBatch( footprint "wf")
                VER = axlDBGetDesign() ->prop ->SYM_REV
                fprintf("%-32s %-8s\n" upperCase(footprint ->name) VER)
            )
            close(log_file)
        )

网友:
    怎么解决的吗??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取得大概,你们有啥办法?或者你有一个list,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一行行取。看来是大公司,有自己 ...

    使用extracta这样的操作,你觉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取得大概,你们有啥办法?或者你有一个list,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一行行取。看来是大公司,有自己 ...

    主要是觉得你这个大致是个方向,但是实际操作可行性未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光绘前强制更新所有封装和焊盘就行了,具体是否更新了哪些封装,不用关心。

    万一封装有什么更改,在出光绘文件前更新,自然容易出问题

楼主:
    这个写完呈现的效果,gif啥的发不上来,下了之后可以改成gif格式。

网友: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贡献-30, 威望-10,本操作后您的贡献将不足 0

    本来就是新手,下载一次扣30,10的,搞得我不敢下载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extracta这样的操作,你觉得可以吗?

    extracta在哪里?allegro里边的一个命令选项?听说过这个,但是始终没找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racta在哪里?allegro里边的一个命令选项?听说过这个,但是始终没找到在哪里?

    这个windows里面的一个命令,可以去读取文件的一些内容,做成一个script的形式,skill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一封装有什么更改,在出光绘文件前更新,自然容易出问题

    在出光绘前强制更新一次封装和焊盘,使设计保持最新封装. 平时封装的变动主要是修正一些错误, 如果是添加一些辅助信息, 对PCB没有太大影响. 不清楚你说的"自然容易出问题"是指什么?

    比如0402的封装, 修改了焊盘, 把焊盘改大了一些, 出光绘前强制更新了封装, 之后还要做DRC检查呀,如果封装焊盘变大,是最小间距报错, DRC可以检查出来的,修改好就行了.做硬件保证设计正确就好了,如果像软件版本变更那样事无巨细的记录所有变动,没有什么意义,绝对会累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出光绘前强制更新一次封装和焊盘,使设计保持最新封装. 平时封装的变动主要是修正一些错误, 如果是添加 ...

    呵呵,一般大公司都讲究流程控制,版本更新。一个大的library系统需要版本控制,最后做好的PCB需要生成所用footprint的版本列表和系统library下的footprint版本统一。简单的pad增大,增加了热焊盘啥不讲,一些pressfit connector加了特殊的antipad,thermal releaf,不一定能完全靠CAM350等软件检查。偶猜楼主应该是国内大公司工作吧?HuaWei?应该是有自己的library team,与PCB layout的人分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般大公司都讲究流程控制,版本更新。一个大的library系统需要版本控制,最后做好的PCB需要生成所 ...

    "PCB需要生成所用footprint的版本列表和系统library下的footprint版本统一"  这通过强制更新封装不就完成了,至于封装更新了什么,没有必要知道,PCB也好,封装也好,都是在不断完善的.一般大公司原理图更新会有变动说明,PCB则直接出新文件,你见哪个公司PCB里有版本变动说明呢?如果你移动了一个焊盘,或者增加了一个过孔,这也要记录一下吗,还不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需要生成所用footprint的版本列表和系统library下的footprint版本统一"  这通过强制更新封装不就完成 ...

    我倒是觉得大家不需要争论这个点,我提出这个问题,自然有这样的需求。如果是我个人做项目,就像楼上说的,在某些阶段强制更新一下器件就好。但是实际上,公司对于每一个器件的更新都会有说明拿出来,这样的目的是降低项目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做出的每一块板子都不要出错。我了解到TI这边就有类似的工具。

网友:
    也非常想要,可是現在下載的貢獻跟威望 ~~ 扣很多,所以下載前都要三思,不敢隨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