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一个器件的能够工作的频率范围???

楼主(2020-04-30):
问题描述:平时设计电路时,不管是普通的电子电路,还是电力电子电路,因为比较简单,实际的工作频率不太高,所以对于其中各器件的工作频率范围关注较少,一般自己默认器件满足所需的工作频率。最近,电路设计中,必须考虑各器件能够工作的频率范围,然而回头一想,发现这个参数在元器件的英文手册里,并未给出,也不知如何确定。所以想知道如何(根据元器件手册中参数)确定一个器件(开关器件、数字逻辑器件等)能够工作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曾经看到过一种估算方法,最高可以工作的频率
其中,k为经验值,一般取10左右;tr 和tf在器件的数据手册中可以查到。
不知这种方法是否,科学合理???请大家讨论、指正

网友:
最近,电路设计中,必须考虑各器件能够工作的频率范围,然而回头一想,发现这个参数在元器件的英文手册里,并未给出,也不知如何确定。

网友:
平时设计电路时,不管是普通的电子电路,还是电力电子电路,因为比较简单,实际的工作频率不太高

网友:
曾经看到过一种估算方法,最高可以工作的频率

网友:
tr 和tf在器件的数据手册中可以查到。

网友:
比较简单,实际的工作频率不太高

网友:
必须考虑各器件能够工作的频率范围

网友:
这个参数在元器件的英文手册里

网友:
实际的工作频率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