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例如选择一个焊盘会高亮,但是视图放大后高亮就消失,缩小后高亮又显示。

楼主(2020-04-30):
    各位大神,知道设置什么地方可一直显示高亮吗?

网友A:
    Ctrl+鼠标左键,就可以高亮,放大放小都不影响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啊

    补充一下,我用的AD15版本

网友C:
    ctrl加左键就一直高亮

网友D:
    看DIRECTX是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加左键就一直高亮

    是的,有的PCB会一直高亮,但是有的就会随着放大,高亮消失,缩小又出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使用的是16.1.1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DIRECTX是否打开

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有的PCB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鼠标左键,就可以高亮,放大放小都不影响

是的,有的PCB会一直高亮,但是有的就会随着放大,高亮消失,缩小又出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