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PCB板子上面割地到底怎么弄,还有桥接

楼主(2020-04-30):
有人知道吗?接口区?
另外电源区的模拟地是不是跟数字地分开的啊?

网友:
不知道我的解释对不对啊,仅供参考:割地就是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也就是分别铺地

网友:
    电巢学堂的EMC体系课程中有接口区域设计和分割..... https://edu.eda365.com/course/51/task/1141/show.html

网友:
    这个帖子中的第十四个问题也许对您有些帮助: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9771-1-1.html

网友:
    割地就是指分割地平面,一般是分割电源对应的地! 有些接口位置下面需要掏空地平面,有些只是分割,具体要看器件要求! 数字地、 模拟地、ESD地都需要隔离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个图片有点不清楚啊

网友:
    我们一般是这样处理,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元件布局时分开,模拟地回路尽量不穿过数字回路

网友:
    接口区一般是防雷击,要按安规距离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