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使用block后不能按page编号

楼主(2020-04-30):
不加block,都正常
这次设计加了block,希望page1从100,page2从200.。。。。编号。但是这个功能不能用了
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A:
    1.如果没有分裂元件直接按照分组来做就可以了(没测试),注意红色框的地方,如果没有分裂元件第3,5个框不用管(从上往下数)2.2. 如果有分裂元件则上面的步骤会提示出错ERROR(ORCAP-1376):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U?A(Value MCP6004) at location (4.00, 5.30) on page alternating_current_filter',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INFO(ORCAP-1379):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3. 在原理图里设置package

    把属于一个器件上的分裂器件的部分设置成同样的标号,同时注意上面第一步里的第3,5个红框也要修改,第三个红框是刚才加的这个属性:package,第五个框勾选就可以了

    你按照这个步骤试试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没有分裂元件直接按照分组来做就可以了(没测试),注意红色框的地方,如果没有分裂元件第3,5个框不 ...

    没有分立元件。但还是不能明白,怎么叫按分组,组=page?组=h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