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管,电感发热 求助!!

楼主(2020-04-30):
我们做的是一个太阳能最大功率功率追踪的系统。其中用boost电路在做一个电源。开关管选用IGBT的IRG4PC40W ,利用光耦驱它。控制用单片机,现在给定PWM占空比0.5.想测量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 电压可以升上去,但接的负载不同升出的电压也不同。输加15V开关管就严重发热 另外对于电感的选择我们也是一知半解,只知道电感量,但什么磁环,绕线的直径应该怎样选择。是没有反馈的问题吗?还是升不上去是电感的问题。我们用了呢个绿的磁环各种规格都不行,用了小一点的黄的还是能升一些

网友:
一般来讲:绿环是高导磁环,主要应用在抗干扰,共模电感,电感量高易饱和。黄白环是铁粉芯,磁导率低,一般用于储能滤波。

网友:
储能电感一般用磁导率很低的粉芯材料。如铁硅铝、要知道直流电流、交流纹波才可以计算。

网友:
是没有反馈的问题吗?还是升不上去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控制用单片机,现在给定PWM占空比0.5.想测量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 电压可以升上去,但接的负载不同升出的电压也不同。

网友:
电感的问题

网友:
电压可以升上去

网友:
电感量高易饱和。

网友:
黄白环是铁粉芯,磁导率低,一般用于储能滤波。

网友:
我们用了呢个绿的磁环各种规格都不行,用了小一点的黄的还是能升一些.

网友:
储能电感一般用磁导率很低的粉芯材料。

楼主:
升不上去是电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