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接口的电磁兼容防护的PCB处理方式,以下是请大佬的对话,原汁原味的分享一下,也欢迎各位补充关于接口电路的处理方式疑问与见解,哈哈????????????

楼主(2020-04-30):
我:   大佬,请教一下,内嵌变压器的网口不需要隔离地了吧?大佬:    这是这样的内嵌的变压器吗?他不是那种独立的变压器,他坐在那个网口里面,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把它隔开的话,怎么说呢你?你把它隔开它也有好处,你不把它隔开的话,他有一个风险,就是打静电的时候的话,他会直接干扰,直接干扰过去,如果发生静电的问题的话,那个时候只能换这戴有防护器件的集成网口,这种网口不常见,但是呢,他是有的。就是说,你如果说不把它隔开,你把它做成一体,他静电打过来的时候呢,会从你这个网口儿的外壳儿的呀,地啊,有一部分呢,也会肯定会跑到这个你板子里面,但是他近距离是干扰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个你集成往口里面的那个饶组,那个绕组的这个线肯定会被干扰,然后往后传递。如果说你的器件的抗扰度好的话,你问题还不见得会有,如果说你这个器件不好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出问题,你如果出问题的话,你怎么解决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大多数的那种PC机的话,他就做4KV,那以前英特尔呢,它有一个新名叫82574L啊,这个芯片呢,它就会出现,它就出,当年就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给你的这个方式去解决的,这是当年英特尔也做一个服务器的板子,当时他直接委托我们给他设计,所以说我当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在另外一家做出问题了,解决不了,想到我们来给她做,然后我当时就把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建议你把它隔开,这样的话先来说要风险小一点儿。

我:  大佬好专业啊????

我:    这中直插的网口放板边还是放中间也可以

大佬:    你如果放在中间的话,就是做调试的吧,一般来说放在中间的都不要做防护了,因为他一般用不到,只有调试的时候才会用,所以说呢嗯,你可以考虑这个地方做预留就可以做预留,你做你可以贴片做预留,但是因为他少进啊,因为服务器他一般来说开机之后倒到他这个下定,他一般就是无故障码,无故障使用。但现实的使用的时候,它还是有那种调试的,一般来说一个星期可能会有一天或者一个月会有一天调试,那调试的时候呢,就可能手机会碰到这个调试,口儿了可能就会放这个,就是你,这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  抱拳抱拳

网友A:
    以上说的在某种场合是存在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分割的,也不需要增加TVS管的。这个就取决于系统静电等级....做交换机产品的兄弟很有感触,集成变压器与PHY的配合很重要。因此,没有什么是铁律....要与不要,得取决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说的在某种场合是存在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分割的,也不需要增加TVS管的。这个就取决于系统静电等级....做交换机产品的兄弟很有感触,集成变压器与PHY的配合很重要。因此,没有什么是铁律....要与不要,得取决于什么

    傅老师好,不管是内置变压器网口,还是在外部的,变压器存在应该是可以保护芯片的吧,那在变压器与接口链接的一侧加电阻或者是TVS器件意义在哪里,这里把地分不分开能量还是会进入地上面,这些能量会对其它信号或者是器件有啥影响吗?

    =======
1. 变压器存在应该是可以保护芯片的吧,那在变压器与接口链接的一侧加电阻或者是TVS器件意义在哪里----变压器的共模转差模的指标就是其一;而共模抑制能力是其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保护的,但保护的能力是否满足芯片要求,就有待考究。这就是意义所在.....
    打个比喻来说:我们吃十个包子才吃饱,前面九个就没有意义了吗? 如果一个人吃5个包子就OK,那么后面5个包子就不需要了。这就是TVS与电阻是否需要一样....如果芯片耐受能力强,变压器又隔离,那么TVS管和电阻也许就可以不用。所以,要不要得取决于整体配合的情况啦....

2. 地分不分开能量还是会进入地上面,这些能量会对其它信号或者是器件有啥影响吗?
如果接口有螺钉为何需要分,噪声电流为何就会进入系统内部呢?您给我解释一下吧? 哈哈哈 .....
如果接口区域的没有螺钉接地性能差,您说的这种分割是可以的;但也存在RE问题是否能否解决。事物都有多面性....解决EMS也许提升了辐射情况,故需要综合来看。
    没有绝对的答案,您得给出具体场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假如噪声电流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就一定有问题吗?不一定,只是产生容易引发问题的概率,是否是问题又得取决于系统对噪声的敏感性。
    例如:这次疫情得了新冠,就一定会死掉还是严重,未必吧.....

网友(2020-07-23):
引用 楼主:
    傅老师好,不管是内置变压器网口,还是在外部的,变压器存在应该是可以保护芯片的吧,那在变压器与接口链 ...

    你们说的内置变压器割地是指割哪里的地?零件层下面地层割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