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中怎么查看某一个变量的单位,并且修改

楼主(2020-04-30):
新手小白,正在学习,请问大家比如有一个变量P=30,要怎么设置P的单位为mm呢

网友A:
    使用 axes 指令, 分别设置其
    XTick, YTick, ZTick 属性   这个表示要显示刻度的位置
    Example: ax.XTick = [2 4 6 8 10]
 Example: ax.YTick = 0:10:100

XTickLabel, YTickLabel, ZTickLabel 属性 这个表示要在上面设置的位置显示的数值,(通常我们设置多少就显示多少,你也可以在1、3、5、7的位置显示2、4、6、8)
Example: ax.XTickLabel = {'Jan','Feb','Mar','Ap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axes 指令, 分别设置其
    XTick, YTick, ZTick 属性   这个表示要显示刻度的位置
    Example: ax.XTick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这样还是没有修改数据的单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