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二极管整流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01):
    图二 Ui+电压时,把R5改为500欧,因为R6/R5大于R6/R4,所以叠加之后,输出U02=Ui。(这里怎么理解,只要R9/R5大于R6/R4,放大器输出端U02就是R5端电压的反向吗?)请大神指导下小弟

    电路分析: ...

    电路分析:                                                                                           ...

    电路分析: ...

    电路分析:                                                                                           ...

楼主:
图一的电路分析:                                      1.负反馈(输入+时输出为-),R3/R1增益是1
    2,Ui+电压时D1不通,U01输出-电压,D2通,U01=-Ui(R3/R1)=-Ui
 3. Ui-电压时D1通,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D2不通,U01=0
    图二的电路分析:
1,Ui+电压时D1不通,U01=-Ui,Ur4=Ui,因为R6/R5和R6/R4相等的关系,所以+-Ui叠加之后,输出U02=0V
    2. Ui-电压时,U01=0,Ur4=-Ui,U02=+Ui
    3. Ui+电压时,把R5改为500欧,因为R6/R5大于R6/R4(这里不是很理解,也就是我问的问题),所以叠加之后,输出U02=Ui

网友A:
    达尔闻那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尔闻那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我就是刚才在达尔文看的时候有个地方不明白,在论坛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