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错误,烦请高手帮我解决下!!!

楼主(2020-05-01):
/*******************************************************
初始化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1^0; //LCD1602 功能引脚
sbit rw = P1^1; //LCD1602 功能引脚
sbit ep = P1^2; //LCD1602 功能引脚
sbit up = P1^3; //升温继电器控制端
sbit down = P1^4; //降温继电器控制端
sbit DS=P1^7; //DS18B20 总线
bit flagn,flags; //定义"+"、"-"标志位
long int as=0,an,x,temp; //定义长整型全局变量
char Ts[7],Tn[7]; //定义长度为 7 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ode Ws[] = {"T set up="}; //定义显示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ode Wc[] = {" welecome!"}; //定义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Er[] = {" Error!"}; //定义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Pr[] = {" Please Reboot!"}; //定义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Wn[] = {" T now ="}; //定义显示字符
uchar HSM,LJC,tmp,keyvalue; //定义字符型全局变量

/*******************************************************
LCD 初始化子程序
********************************************************/
lcd_init()
{
lcd_wcmd(0x38); //设置 8 位字符显示,5*10 点阵字符
delay(1); //延时
lcd_wcmd(0x0c); //开显示、光标和闪烁关闭
delay(1); //延时
lcd_wcmd(0x06); //读、写操作后,AC 增一、画面不动
delay(1); //延时
lcd_wcmd(0x01); //清除 LCD 的显示内容
delay(1); //延时
}
/*******************************************************
DS18B20 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0; //定义字符型局域变量
DS = 1; //总线拉高
tmpDelay(8); //延时,准备与 DS18B20 通讯
DS = 0; //总线拉低
tmpDelay(80); //延时,给 DS18B20 复位信号
DS = 1; //总线拉高
tmpDelay(14); //延时,等待 DS18B20 响应
x=DS; //读 DS18B20 响应状态
tmpDelay(20); //延时
}

网友:
    管脚定义,时序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