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单线双向通信设计

楼主(2020-05-01):
大家好,请问是否有做过串口单线双向通信设计,硬件和软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需要一个转接芯片MAX3232,接口用DB9

网友:
    应该用N沟道MOS管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
    串口单线双向,其实就是汽车上用得多挺多的LIN总线的物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