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走线及铺铜处理问题

楼主(2020-05-01):
    现在使用的是I2C和I2S的音频芯片输出模拟音频给耳机,模拟输出音频全部在顶层走线,L R声道均包地处理,走线宽度10mil ,板层8层,顶层将数字模拟地分开通过0R相连,其他7层也需要把地分成数字个模拟两个部分吗,还是只是顶层区分模拟数字地就可以了,现在是模拟地平面有杂波,耳机输出还没声音,但看左右声道是有20mv声波样子的波形,谢谢大家指导

    • · gg|主题: 20, 订阅: 1

网友:
基于你当前给出来的信息,我知道:

1. 你的音频走在表层,而且采用了包地出来。

回复:这里有存在疑问,这个8层板,基于什么考虑,把音频线走在表层呢?如果器件之间的辐射能量强,同样会耦合噪声。

    2. 顶层将数字模拟地分开通过0R相连,其他7层也需要把地分成数字个模拟两个部分吗,还是只是顶层区分模拟数字地就可以了?

回复:为何这样设计呢?考虑的角度是什么呢? 3. 耳机没有输出,左右有20mV的噪声?

回复:这个而已是不能输出还是耳机关断声音输出呢? 这个20mV的噪声能否采用频谱仪进行观察一下,或者采用示波器傅里叶变换展开看一下。

    分享一下我曾经是怎样做这种设计(之前做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及PDA):

1. 针对音频芯片的设计,我一般仅仅在音频芯片位置分割,除非音频芯片的输出与驱动的接口靠近,我才会把芯片输出信号线全部参考音频地即AGND。 这个时候所有的层都进行分割,因为这就是局部的分割。

2. 通过理解,你这个的芯片与芯片驱动接口在布局上,是跨PCB板的一个纵向或者横向走线,这个时候,我会采用音频输出走三根线(左右声道和AGND线,包地线就是也AGND线)。 如果还需要担心同层的走线串扰/采用3W,可以在AGND线外的旁边再增加GND 包地线,这个数字包地线就需要多个过孔接地处理。AGND线在接口区域可以需要滤波处理接数字地(采用磁珠隔离)。

 3. 而且我还会让LR走线放置PCB内层,注意不要穿越时钟和开关电源等噪声强的下方,建议走PCB板的边缘一些地方更好。

 4. 在LR的负载都需要增加CL滤波处理噪声(电容和磁珠),这样就可以把高频杂波处理掉.....电容接地位数字地,这里的数字地需要有螺孔比较干净

楼主:
    1顶层耳机部分的走线都分在了模拟层,数字的都在数字地里,那你们的意思是只给芯片那区分模拟数字,到耳机左右声道那就走数字部分就行了吗,现在是基本都是数字的,就音频耳机这是数字的,而且耳机在数字的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1顶层耳机部分的走线都分在了模拟层,数字的都在数字地里,那你们的意思是只给芯片那区分模拟数字,到耳机 ...

    如果PCB比较空余,你的做法也是可以的,但需要处理好分割。
你说的数字在数字部分,模拟在模拟部分,那数字与模拟部分之间的链接如何处理呢?这就是关键了....
因此,真正想要确定的结果,你得给出来确定的信息啦。类似之前一个100M超标的案例,人家把实物图、测试结果图出来。
    否则,真不理解你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分与不分不是问题重点,分怎么,不分如何做,这才是重点。
以及你的滤波处理,分的时候,滤波设计,不分是滤波设计。仅仅截取一段来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一般做局部分割就好了,通过磁珠或0欧电阻隔离,还要远离大功率器件

网友:
      通过看评论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以我的经验,入门级音频控制器中数字和模拟信号的分离是没有意义的。为低ECR的电源安装优质的滤波电容器很重要。

楼主(2020-06-01):
    最后发现是软件配置没弄好,软件配置好就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