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安全间距时提示错误正在中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02):
检查安全间距时提示错误正在中止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很奇怪,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
    是不是问题太多了,不行就关了重新检查一下
或者检查一下你的设置,再重新检查一下

楼主:
    不是电脑的问题,怀疑是某个器件的问题。单独检查底层没事,顶层的不行。

网友(2020-08-07):
    请问最后检查什么错误呢?

网友(2020-09-11):
    错误太多了,把板子缩小,先一部分一部分检查,清除后最后再整个板子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