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p B7走线

楼主(2020-05-02):
一般双工器呈Y字型布局,其中的地孔有什么讲究或者是规则吗

网友A:
    地平面尽量完整,把小地,尽量变成大块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面尽量完整,把小地,尽量变成大块的地

    ‘地平面尽量完整,把小地,尽量变成大块的地’ 这样有助于完整的隔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