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源24V,为什么在进入降压芯片前要对电源降压18V

楼主(2020-05-03):
输入电源24V,为什么在进入降压芯片前要对电源降压18V在进入电源芯片降压到5V,看来好几个原理图人家都这么设计,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为什么不直接进电源芯片降压

网友:
    24V直接变5V压差,太大,会导致发热
    所以中间先变为18V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直接转,效率会低,温升高,散热不好,中间就加了一级,能保证效率,温升满足要求

网友A:
    1、转换效率的考虑;2、电源芯片选型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转换效率的考虑;2、电源芯片选型的考虑;

追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而且如果考虑到压差太大,电源转换芯片应该也不会导致温度太高,一般电源芯片选型应该都考虑到了

网友:
    这是个LDO,压差太大会导致温度过高,板子尺寸够大可以做散热就可以不用。如果没有理想的器件就降低要求,或者有指定的器件,这样就要想办法解决其它影响的问题,而且这样接输入范围更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而且如果考虑到压差太大,电源转换芯片应该也不会导致温度太高,一 ...

同问,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稳定电压吗?

网友:
    LDO低功耗稳压芯片,应用原理是  压差越大,电流越小,且效率低,当参数接近封装热耗散功率时,芯片发热量也比较高。
    24V 降5V,您实际使用电流是多少?
    如果要求大电流,建议直接改用DC/DC同步降压恒流ic去实现。有需要相关方案推荐的话,欢迎加我QQ联系:33412543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稳定电压吗?

并联可以降低内阻,还可以流过更大的电流

网友:
    占空比过高,不管是用ldo还是dcdc都会产生很大的噪声

网友:
    LDO的芯片会考虑输入电压,还有功耗,扇热。具体有计算方法在规格书里边。24V转18V这个电路简单的稳压电路。

网友:
    是的,24转5V,芯片受不了,会发热严重,所以有些电路会7812和7805共用

网友:
    压差太大,电流稍微大一点温升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为了成本考虑么   这个效率不怎么样吧   而且两路LDO并联使用  内阻可能不一致
实际1颗DC/DC能搞定   当然LDO可以把前端一些不必要的干扰给干掉一部分  不理解为啥这样用

网友:
    压差大,电源效率低,产热多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转换效率的考虑;2、电源芯片选型的考虑;

追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而且如果考虑到压差太大,电源转换芯片应该也不会导致温度太高,一般电源芯片选型应该都考虑到了

共射电路输出是反向的,加两个三极管把相位翻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而且如果考虑到压差太大,电源转换芯片应该也不会导致温度太高,一 ...

一个三极管的通流量不够是不是?

网友:
    如果不使用LDO方案的话,可以考虑使用DCDC,芯片温度也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看不懂,不过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输出呢?

网友:
    为什么要用LDO呢,DCDC不香吗,贵一点的DCDC纹波也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
    算一下ldo消耗的功率就知道了,如果24V直接降到5V,压差19V,就算只有200mA的电流,功率已经有3.8W的热功耗,想想有多烫

网友:
    减少发热吧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是的,效率会超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