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的Symbol Origin一般放哪里?

楼主(2020-05-03):
    问一下大家,大家在设计PCB连接器符号封装的时候,Symbol Origin一般放哪里比较好?引脚1?中心?还是其它位置?

网友:
    我一般把每个器件封装的原点都放在器件中心,方便后面导出旗舰坐标

网友:
    建议放在器件中心

网友:
    都可以,个人习惯而已,一般是器件中心

网友:
    SMT器件一般放在几何中心,插装器件放到1脚位置

网友:
    我做封装时先放一脚,做好后放中心

网友(2020-06-10):
    器件中心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