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如何隐藏线上的网络名称?(已基本解决)

楼主(2020-05-04):
AD14执行快捷键Ctrl + D,只要将视图选项栏,网络在轨迹上显示设置为Do Not Display,线上的网络名称就隐藏了,这个对话框右边的选项可以隐藏焊盘、过孔的编号、网络名称等

    AD20执行快捷键Ctrl + D,在下方的Additional Options选项里也可以隐藏焊盘、过孔的编号、网络名称等,然而,如何隐藏线上的网络名称始终都找不到,AD20隐藏线上的网络名称到底在哪里呢?我用的是AD20.0.13。

网友A:
    应该是BUG,可以这样自定义命令来解决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3Njg1fDJjZjI2MzkzNGZhMjI3YzU3NTQ1ZjQ3NTU3NTBlM2M5fDE3NjIwMTcyMjQ%3D&request=yes&_f=.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UG,可以这样自定义命令来解决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3Njg1fDJjZjI2MzkzNGZhMjI3YzU3NTQ1ZjQ3NTU3NTBlM2M5fDE3NjIwMTcyMjQ%3D&request=yes&_f=.png

    非常感谢!是AD20吗?Edit Command对话框怎么打开啊?我一直找不着,刚开始接触AD20,好多方面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AD20吗?Edit Command对话框怎么打开啊?我一直找不着,刚开始接触AD20,好多方面都不懂。

    用的AD20.1,每个版本都可以自定义命令,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AD20.1,每个版本都可以自定义命令,百度一下

高手啊!感谢你的指教!百度里哪里轻松容易就能得到答案?我就是百度了好长时间找不到答案才发帖询问的,百度能解决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发帖。经过我仔细百度,又看了一个视频,折腾了半天,基本搞懂了

    原来要自定义两个命令,我把这两个命令拖进视图菜单下面,增加了这两个命令,就可以隐藏和显示网络名称了,PCB:SetupPreferences浏览里有,为什么选这一条还搞不清楚,DisplayNetNamesOnTracks=0是从哪里来的也搞不清楚,=0是隐藏,猜想=1是显示,算是猜对了,慢慢熟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啊!感谢你的指教!百度里哪里轻松容易就能得到答案?我就是百度了好长时间找不到答案才发帖询问的, ...

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

    哈哈!能者为师!我用99SE画图十几年了,我画的图比较简单,大部分用99SE就能搞定,画一般的电路图,只要是电路绘图软件,用什么软件画图都无所谓,任何画图软件,就是一个工具而已,用好才是王道,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有些人不懂这个道理,于是出现各种软件歧视,用高端软件的看不起用低端软件的,用高版本软件的看不起用低版本软件的。习惯了99SE,线上那些网络名称看着就不舒服,一辈子只会一种电路绘图软件,有点不甘心,现在先熟悉一下AD20,也想慢慢熟悉一下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