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器件在移动过程中不显示GND飞线

楼主(2020-05-04):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何设置器件在移动过程中不显示GND飞线?

网友A:
    在菜单Logic-->Identify DC Nets...打开的界面中找到GND网络选中,再在Voltage中赋值,如0(原来的是None),再确定应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Logic-->Identify DC Nets...打开的界面中找到GND网络选中,再在Voltage中赋值,如0(原来的是None), ...

你说的不是mentor吧?

网友:
    我说的是ALLEGRO

网友B:
    要给GND附加一个虚拟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给GND附加一个虚拟平面

你是对的,谢谢。

网友(2020-08-24):
引用 网友B:
要给GND附加一个虚拟平面

    请问这个怎么添加

网友:
    对网络UN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给GND附加一个虚拟平面

    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