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20困扰

楼主(2020-05-05):
    altium Designer 19在PCB上直接加测试点若改为图形更新原理图时不会移除测试点的网络属性, Altium Designer 20就不行,网络属性会移除掉,改了其他属性还是不行,不知道各位怎么操作?难道一定要在原理图上也加上吗?

网友A:
    版本的差异,一般我们用一个版本,没有万不得已不会去更新

网友:
    AD版本好像15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的差异,一般我们用一个版本,没有万不得已不会去更新

感觉AD20快一些

网友:
    AD15启动快;AD20功能强大,对电脑要求高;

网友:
    原理图加上最好吧,不然别人改的时候不知道删除更麻烦,如果不加那导入的时候选择不要删除就行

网友:
    都在原理图上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