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样将新的板材信息添加到pcb的层叠中?

楼主(2020-05-05):
allegro中怎样将新的板材信息添加到pcb的层叠中?

网友:
    在cross-section吧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一般都是写在DRILL层,cadence17.2以上是否增加这个功能不知道。你需要仿真吗

网友:
    之前好像看到过在哪设置,现在忘了,看来以后要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

网友:
    Setup-->Materials...然后再到cross-section里面去选

网友:
    小哥,这个我有了解,可惜我问的问题也没有人回答。

网友A:
    看看吧,是不是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是不是你需要的答案。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