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眼图偏移,压住了MASK,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05):
仿真的眼图偏离中心,压住了mask,请问哪位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ptolemy和analog RF都可以做的,你看看example.建议在ptolemy环境中作
    cosimulation

网友B:
    改mask文件中的坐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mask文件中的坐标点

    没有别的方法吗?我还以为是自己的eye_probe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olemy和analog RF都可以做的,你看看example.建议在ptolemy环境中作
cosimulation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C:
    眼图中心在正中间(0.7位置),是模板没画在中心吧

网友(2020-06-06):
    你这眼图抖动和过冲比较严重啊

网友(2020-07-29):
    眼图在哪仿真的

网友D(2020-11-16):
    请问一下那个MASK怎么加进去的?谢谢

网友(2021-07-01):
    怎么制作这个mask呀?能否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图中心在正中间(0.7位置),是模板没画在中心吧

    怎么画这个模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那个MASK怎么加进去的?谢谢

网友(2022-05-10):
    来看一下,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