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为何是这样的?

楼主(2020-05-05):
一个一半有丝印,一个丝印完全没有了,其他器件丝印都正常!

网友:
    检查封装,应该层放错了

网友:
    你这个没明显是其他软件软换过来的PCB吧!

网友:
    封装的问题,检查一下封装

楼主:
    整块板子一样的封装很多,只有这两个特殊

楼主:
    谁知道这个是咋回事啊

网友:
    把封装导出去改下再更新进来吧

网友:
    误操作删除丝印了,把该器件reset一下就好了

网友:
    自己不小心删了?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