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PGA实现异步FIFO设计

楼主(2020-05-06):
目前数据采集系统朝着高速和高精度的方向发展。随着FPGA的集成度和运行速度的提高,可以满足高速数据采集系统的需求。FPGA内部具有丰富的存储单元,易于实现各种存储器(如FIFO、双口RAM等);另外,基于查找表的逻辑单元可用于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如滤波等),以辅助DSP处理器做各种预处理。

  TI公司推出的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芯片TMS320C6000系列,工作频率最高可达到1GHz,具有处理速度快、灵活、精确和可靠性高等优点,作为数据采集系统中的主处理器,可以满足实时性的要求。基于以上考虑,北京合众达公司开发了采用TMS320C6416和FPGA的高速高精度双通道数据采集系统,每个通道的采样率为3Msps,最高可达10Msps,采样精度为14b。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高速A/D转换、FIFO数据缓存和EDMA数据传输,系统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AD9243及转换控制

  设计中采用的模数转换器芯片是AD9243。AD9243是ADI公司生产的14位、3Msps高性能模数转换器。AD9240与AD9243完全兼容,因此系统的最高采样率可兼容到10Msps。

  模数转换器AD9243的时序控制与传统的A/D有所不同,完全依靠时钟控制采样、转换和数据输出,在第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开始采样转换,第四个时钟上升沿到来时,数据将出现在D1~D14端口上。本文采用系统自通电时起,A/D和时钟电路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对数据不停进行转换,以减少误码率,提高采样精度。

FIFO的实现及控制

  设计中采用FPGA来实现双通道数据的缓存和数据传输的逻辑控制。Spartan3E是一款高性能低价格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具有丰富的逻辑单元和存储单元。其内部的BlockRam可以配置为大小不同的各种类型存储器,如单口RAM、双口RAM和同步FIFO,其中FIFO更适合作为A/D 采样数据高速写入的存储器。FIFO存储器就像数据管道一样,数据从管道的一头流入、从另一头流出,先进入的数据先流出。FIFO具有两套数据线而无地址线,可在其一端写操作而在另一端进行读操作,数据在其中顺序移动,从而达到很高的传输速度和效率,且由于省去了地址线,有利于PCB板布线。

  采用FIFO构成高速A/D采样缓存时,由于转换速度较快,如果直接将ADC采样后的数据存储到FIFO中,对时序配置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两者时序关系配合不当,就会发生数据存储出错或者掉数。利用FPGA可以方便地控制时序和数据传输,简单、可靠地实现采样和存储是选用FPGA的优点。该数据采集系统中只采用了一个外部时钟源,直接输入到FPGA,经DCM分频后作为FIFO和ADC的时钟源。

  在软件设计中,采用ISE开发环境开发FPGA时,调用Core Generator来构造FIFO,可以设置FIFO的参数,如深度和宽度;设置FIFO的各种标志和控制位,如空满、半满全满、半空全空、可编程满和可编程空等标志位;写使能、读使能等控制位,以便实现与高速A/D和DSP的逻辑接口。FIFO的输入输出引脚如表所示:其中WR_EN由DSP的GPIO 口引出,控制数据是否写入到FIFO中,输出引脚中只用到了PROG_FULL即可与DSP进行数据传输。

  FPGA的作用除了构造FIFO以实现数据通道复用外,还可以作为协处理器进行实时要求性高的数据预处理(如插值、取平均、FIR滤波等),以减少DSP处理的数据量。设计中采用分布式算法的FIR滤波,首先对ADC转换后的数据进行FIR滤波,然后存入FIFO中以等待DSP的读取。 FPGA代替ASIC和DSP作为前端数字信号处理的运算,在规模、重量和功耗方面都有所降低,而且吞吐量更高,开发成本进一步缩小。

  FPGA设计中,需提供外部闪存来存储FPGA的下载文件,上电后数据会自动下载到FPGA内部,以对FPGA进行配置。FPGA有多种配置方式,包括主串、从串、主并、从并、SPI、BPI,以及JTAG等方式。串行方式即逐位串行配置,接线简单,但速度比较慢,并行方式即8位同时传输,速度快,但接线复杂。串行方式和并行方式都需要外加闪存作为配置文件的存储器。设计中本文采用C6416的多通道缓存串行口(McBSP)以SPI方式对FPGA进行配置。

接口和控制电路的设计

  系统的接口和控制电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 ADC与FIFO的接口电路

  利用FPGA构造了两个完全一样的FIFO,将两路A/D转换数据分别送入两个FIFO中,实现双通道采样数据的缓存和传输。设计中A/D 转换时钟和FIFO写时钟为同一时钟源,自上电起,A/D和时钟电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停的进行数据的转换,但数据是否写入到FIFO中,由FIFO的写使能信号来决定,当DSP发出写使能信号有效时,转换数据才能存储到FIFO中。从前面的A/D时序电路中可知,A/D转换数据的输出和转换时钟有一定的相位差,在FPGA内部可通过延时或时钟管理器来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保证数据不失码地传输到FIFO中。

2. FIFO与C6416的接口电路

  C6416有两个EMIF口,即EMIFA和EMIFB,其中EMIFA的总线宽度支持64b、32b、16b和8b,寻址空间为 1024Mb;EMFIB的总线宽度支持16b和8b,寻址空间为256Mb。本文采用EMIFB作为与FIFO的接口,其总线宽度配置为16b。 EMIFB可以与各种外部存储器实现无缝接口,如SBSRAM、SDRAM、异步设备(包括SRAM、ROM和FIFO)和外部共享存储设备等。设计中 EMFIB和FIFO的接口采用异步读的方式,实现数据的可靠传输,即通过由/ARE和地址来实现对两个同步FIFO的异步读,其控制接口信号的连接关系为:

RD_CLK=/ARE

RD_EN1=A20

RD_EN2=A19

  设计中将两个FIFO的存储空间都映射到EMIFB的BCE2中,当FIFO的可编程满信号PROG_FULL有效时,引发外部中断,触发EDMA 以实现数据的快速传输。由于FIFO不需要地址线,可以通过简单的接口来产生EDMA的读地址,实现EDMA分时读两个FIFO。异步读FIFO必须满足下列时序关系:

  异步读时序如图2所示,其中EMFIB的时钟可以是外部时钟源,也可以是由CPU时钟分频获得。设计中使用外部时钟源,其频率为133MHz,可以根据EMIFB的读写控制寄存器配置Setup、Strobe和Hold的值。

本文小结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一种由数字信号处理器TMS320C6416、可编程逻辑器件Spartan3E构成的高速系统。实验表明,系统具有抗干扰强、可靠性高、失码率低等优点。设计中采用了FPGA来构造FIFO,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对FPGA编程以满足设计要求,因此灵活性较大,是一种较好的高速数据采集方案。此外,采用了EDMA传输,适于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各种高速数据采集系统中应用。该数据采集卡采用标准扩展总线接口,可以与合众达公司的DEC6000系列开发板连接。

网友:
具有处理速度快、灵活、精确和可靠性高等优点,作为数据采集系统中的主处理器,可以满足实时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