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射频系统在待机时的功耗?

楼主(2020-05-06):
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射频系统在待机时的功耗?

网友:
可以在手机听网络paging信息间隙把射频系统关掉。

网友:
把发射机功耗优化好,剩下的就只能是尽量延长手机不连续发射的时间间隔了(需要研究3GPP协议),但这个也会带来其它风险,例如回网慢,或者在某些网络环境复杂趋于,丢网的情况

最直接的方法,还是增加电池容量,协议方面,除了华为,估计国内也没有几家敢去动,最多也是让别人发几个patch集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