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系统电脑上实现linux与windows之间的文件共享

楼主(2020-05-06):
Linux 内核支持读写Fat、NTFS、Vfat、Fat32、Hfs 等文件系统(至少可以读),因此在 Linux 下访问 Windows 要比在 Windows 下访问 Linux 方面的多,不需要使用专门的软件,直接使用 Linux 命令即可。

Fat/Fat32分区时 Linux 访问 Windows 分区

Linux 将系统中所有的设备都看作文件,所以在 Linux 下访问 Windows 分区非常方便,只要使用 mount 命令将 Windows 分区挂接成 Linux 的一个文件夹即可。

mount 命令的使用格式是(必须以 root 用户身份登陆):

mount [-afFhnrvVm] [-|<标签>] [-o<选项>] [-t<文件系统>] [设备名称] [挂接点]

若我们要将 Windows 的某一分区(如D盘)挂接到 Linux 的 /mnt/win 这个目录下,首先请在 /mnt下建立 win 文件夹,然后启动 Console 终端模式,输入命令“mount /dev/hda5 /mnt/win”,再进入 /mnt/win 目录,您就能看到 Windows 中 D 盘的内容了。

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何要输入上面的命令,特别是那个 /dev/hda5 是什么东西呢?这是 Linux 下分区的一种表示方式,在 Linux 下看 Windows 分区一般是:hda1 为C盘,hda5为D盘,hda6为E盘,以此类推。。。

不过用上面的方法加载 Windows 分区后,另一个麻烦的事情出现了,就是 Windows 中所有的中文文件名和文件夹名全部显示为问号,英文却能正常显示,这计算机也有民族歧视啊!反对这种歧视,就要充分利用我们手中的武器,在 mount 命令中加入一些参数让它正确显示中文。这时,只要将上述命令改为“mount -t vfat -o iocharset=cp936 /dev/hda5 /mnt/win”,运行就可以了。

加载了这个分区,在不使用时我们还可以将它卸除,而卸除的命令为 umoun,若是卸除上述分区,只要输入“umount /mnt/win”即可。

另外,我们还可以让 Linux 在启动时自动加载分区,这样就不用每次使用 Windows 分区时都要输入命令加载了。

首先请以 root 用户登陆,进入图形界面后通过 Linux 的文件管理器找到 /etc 目录下的 fstab 文件,单击右键选择一个文字编辑软件打开此文件,在内容的最下方添加一行命令“/dev/hda5 /mnt/win vfat codepage=936,iocharset=cp936 1 1”,然后在 /mnt 目录下建立 win 文件夹,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再访问 /mnt/win 目录就是 Windows 分区的内容了。您也可以通过此种方法加载多个分区,而编辑时也可以在命令行方式下使用 vi 等编辑器。

NTFS 分区时 Linux 访问 Windows 分区

若是使用 Mandrake 或者红旗 Linux,并且在安装时硬盘中已经存在 NTFS 分区,则安装后不需要重新编译内核就可以实现对硬盘 NTFS 分区的访问;若是安装时硬盘中没有 NTFS 分区,或者使用的是 RedHat Linux,则必须重新编译内核,添加 NTFS 模块才能正常访问 NTFS 分区。

首先以 root 用户登陆,然后将 RedHat Linux 的第二张安装盘插入光驱中,在 /redhat/RPMS 目录下找到 kernel-source-2.4.xx-x.i386.rpm(这里x代表数字)文件,若是图形界面,直接双击安装,若是命令行,请输入“rpm -ivh kernel-source-2.4.xx-x.i386.rpm”命令。

再进入 /usr/src/linux-2.4.xx-x/configs 目录,这里有许多编译内核需要的培植文件,一般选择“kernel-source-2.4.xx-x.i686.config”即可。将此文件复制到 /usr/src/linux2.4.xx-x 目录,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将“#CONFIG_NTFS_FS is not set”行改为“CONFIG_NTFS_FS=m”。

在终端模式下,进入 /usr/src/linux-2.4.xx-3 目录,运行“make modules”命令来编译想要的 NTFS 模块,在编译的过程中不需要理会与 NTFS 模块,在编译的过程中不需要理会与 NTFS 无关的内容,编译完成后,在 /usr/src/linux-2.4.xx-x/fs/ntf 目录下可以找到一个 ntfs.o 文件,将其复制到 /lib/modules/2.4.xx-x/kernel/fs 目录,然后回到 /usr/src/linux-2.4.xx-3 目录,输入命令:

  #depmod   #modprobe ntfs

剩下的工作和前面 Fat/Fat32分区时 Linux 访问 Windows 分区相同。

二、WINDOWS下访问LINUX分区

前面讲过了关于在LINUX如何访问FAT32、NTFS分区,这样的文章已经很多,但指导WINDOWS访问ext2、reiseRFs分区的文章却比较零星,今天心情好^_^我把WINDOWS中可以访问LINUX分区的工具整理了一下,并对使用方法做点讲解(以下软件,未注明是中文版或汉化版者均为英文版,测试环境为WINDOWS XP SP2)。

网友:
之前见过别人这样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