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告警杆方案咨询?

楼主(2020-05-06):
各位大神,本人想做这个竖起来的类似倒车桩的告警杆,这根杆放到一个操作平台上,如果平台上的操作臂碰到或挤压到它了就发声发光告警,如果操作臂退回去就不响不发光了,恢复原来的状态。
    不知有什么好的建议,用什么传感器电路好,要求简单实用,可靠性高,一般的蓄电池就可以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要是搞着玩的话,很随意啦,一个复位开关,电源,灯,
我有一个光幕,类似开关的东西,这玩意花费太贵,玩不起。所以还是随便搞搞就好了。没啥的。

网友:
感觉这个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种呀~~
很多传感器都可以用,光幕杆是其中一种,而且光幕杆就几百块钱,但是感觉略大呀。。。而且如果撞到了容易撞坏~~
在保护区域内装几对对射光眼也是很简单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