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wifi直联和手机连接wifi外网可共存吗? 是分时复用还是独立使用互不影响?

楼主(2020-05-06):
    手机wifi直联和手机连接wifi外网可共存吗? 是分时复用还是独立使用互不影响?

网友:
    如果手机内部只有一个WiFi控制IC,手机是不能同时为客户端和服务端的。a连接b,必然有一个是服务端,一个是客户端。客户端只能连接一个服务端不能连接客户端,服务端不能连接服务端(路由器属于服务端)能连接多个客户端。

网友:
    a连接b,必然有一个是服务端,一个是客户端

网友:
    客户端只能连接一个服务端不能连接客户端,服务端不能连接服务端(路由器属于服务端)能连接多个客户端。

网友:
    1楼正解,点个赞

网友:
    1楼正解,a连接b,必然有一个是服务端,一个是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