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wifi和500万像素到1200万像素摄像头,做个监控的产品,android手机app可以收到

楼主(2020-05-06):
想用wIFi和500万像素到1200万像素摄像头,做个监控的产品,android手机app可以收到,
esp8266估计速度是不够的,wifi模块和摄像头模块选型,想听下坛友的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
供电方式、天线及频率范围的选择是极为有限的,WiFi模块多数使用的3.3V供电或者是5V直接供电;天线也大部分是内置的板载天线/陶瓷天线,外置的主要是通过IPEX接口,连接天线延长线;频率范围也就是WiFi模块的工作频段:ISM2.4G、ISM5.8G,或者是双频。这些都是比较好确定的,根据产品实际需求来选择就行

网友:
    根据产品实际需求来选择就行

网友:
    WiFi模块多数使用的3.3V供电或者是5V直接供电

网友:
    的确,供电方式、天线及频率范围的选择是极为有限的

网友:
    楼上正解,没问题

网友:
    2楼正解,没毛病,厉害

网友:
    天线也大部分是内置的板载天线/陶瓷天线,外置的主要是通过IPEX接口,连接天线延长线;

网友:
    楼上都正解,但是估计楼主还是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