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FPC Connector端子预(切)断口的金属毛刺问题

楼主(2020-05-06):
1、FPC Connector端子料带折断方式之一,端子料带打预断V型槽(图1)

FPC Connector装配时,再折断端子的料带(图2)

由于预断V型槽深度及位置尺寸不好作管控,当预断V型槽零件磨损,生产如下预断V型槽形态(图3)时,

此时FPC Connector装配,折断端子料带时,就会附着如下图所示的毛刺(铜屑),

2、FPC Connector端子料带折断方式之二,采用单Pin端子连续插入工艺,端子料带无预断V型槽(图4),

FPC Connector装配时采用冲切工艺(图5),从根源上杜绝产生毛刺(铜屑)原因,

3、端子料带无预断V型槽设计,端子料带连接强度就大,为了防止冲切产生过长的毛刺(铜屑),往往料带宽度可以比有预断V型槽的端子料带做得更窄(图6),这样即使冲切产生毛刺(铜屑),而铜屑长度要小于相邻端子间距,也不足于架桥短路。

若对自动装配设备的冲切零件寿命管理不足,导致产生毛刺(铜屑)又是另一个管理范筹内容。
4、端子料带预断V型槽设计在行业中还是被广泛的使用,原因之一是组装设备成本低,原因之二是通过调整V型槽结构,使得毛刺(铜屑)长度细小化。另外,值得注意点是:当预断V型槽毛刺(铜屑)生产时,千万不可用风枪吹净。

网友:
    1 端子料带打预断V型槽
    2 用单Pin端子连续插入工艺,端子料带无预断V型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