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中的传感器

楼主(2020-05-06):
   贴片机主要由贴装头和静镜头构成,先贴装头根据导入的贴装元件的封装类型、元件编号等参数到PCB板的相应位置上抓取吸嘴、吸取元件;其次,静镜头根据视觉处理程序对吸取元件进行检测、识别和对中。最后,贴装头将元件贴装到PCB板的相应位置上。贴片机静镜头也就是贴片机传感器,传感器作用是可进行元件电器性能检查,它们象贴片机的眼睛一样,时刻监视机器的正常运转。下面分享一下贴片机的传感器主要有哪些。

  1、压力传感器

贴片机中,包括各种气缸和真空发生器,均对空气压力有一定的要求,低于设备要求的压力时,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压力传感器始终监视着压力变化,一旦异常,即及时报警,提醒操作者及时处理。

2、负压传感器

贴片机的吸嘴靠负压吸取元器件,它由负压发生器(射流真空发生器)和真空传感器组成。负压不够,将吸不住元器件,供料器没有元器件或元件卡在料包中不能被吸起时,吸嘴将吸不到元器件,这些情况出现会影响机器正常工作。而负压传感器始终监视负压变化,出现吸不到或吸不住元器件的情况时,它能及时报警,提醒操作者更换供料器或检查吸嘴负压系统是否堵塞。

3、位置传感器

印制板的传输定位,包括 PCB 的计数,贴片头和工作台运动的实时检测,辅助机构的运动等,都对位置有严格要求,这些位置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位置传感器来实现。

4、图象传感器

贴片机工作状态的实时显示,主要采用 CCD 图象传感器,它能采集各种所需的图象信号,包括 PCB 位置、器件尺寸、并经计算机分析处理,使贴片头完成调整与贴片工作。

网友:
位置、图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