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设计不慎引起的问题

楼主(2020-05-06):
    昨天接到smt工厂端反馈器件坐标文件和实际文件不符的问题,调入Pcb后发现是由于封装设计引起的问题(protel设计软件)。详见下面:
1,smt工厂反馈的图。从图中看显示C11器件是在顶层

2,打开PCB中查找到C11,器件实际在底层

3,封装焊盘,显示焊盘作在了底层

    4,器件属性中显示器件在顶层,实际在底层

5,坐标文件显示器件顶层,坐标位置正确。但由于层面错,导致smt软件输入后镜像,坐标文件和实际文件就不一致了。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 比如设计类似BGA模块。为了调试方便和尺寸精确,就把库里面的焊盘一次性全部定义到背面去。这样能保证来做调试PCB的库和模块的准确对位。

网友:
    就把库里面的焊盘一次性全部定义到背面去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同问

网友:
    怎么都干过这种事,我也干过,哈哈哈

网友:
    1楼正解,没毛病

网友:
    学习经验,看看各位大神的杰作

网友:
    为了调试方便和尺寸精确,就把库里面的焊盘一次性全部定义到背面去

网友:
    为了调试方便和尺寸精确,就把库里面的焊盘一次性全部定义到背面去。这样能保证来做调试PCB的库和模块的准确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