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可以蛇形走线吗?怎么操作

楼主(2020-05-06):
pads可以蛇形走线吗?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的,操作步骤:Router---工具---选项---布线(调整)里面有蛇形走线的设置

网友(点评):
谢谢,我已经试了,很有用

网友:
可以的,设置一下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操作步骤:Router---工具---选项---布线(调整)里面有蛇形走线的设置

谢谢啦,方法拿走了

网友:
    工具,选项,布线,调整里面设置,然后走线的时候添加蛇形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方法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