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里有好几个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5-06):
我是个菜鸟,设计了一个板子,画了PCB,板子做出来有问题。
后来我搞不定了,就在论坛发帖悬赏。有人接了,我就把原理图和
PCB都发过去。然后,那个人改原理图、改板子。改好了,发给我。
随着项目的进展,我又需要改原理图,画板子。画板子的时候发现,
出现如下的封装错误,

我查看原理图,发现这些元件的封装都有好几个、10几个不等。其中有一个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
我需要把它们逐一删除,再添加正确的。
有时候每个元器件删十几个很费事。请问高手,有没有快捷的办法解决呢?谢谢!

楼主:
如果用的是同一个封装库的话,相同命名的封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吧,按你图中的报错提示,应该是报错对应你原理图中的原件指定的PCB封装库中根本就没有0805这个封装才对吧

网友:
在AD软件中,可以批量修改元器件封装 不是几句话能说的明白 建议楼主可以找教程练习一下,好用

网友:
    按你图中的报错提示,应该是报错对应你原理图中的原件指定的PCB封装库中根本就没有0805这个封装才对吧!

网友:
    如果用的是同一个封装库的话,相同命名的封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吧,按你图中的报错提示,应该是报错对应你原理图中的原件指定的PCB封装库中根本就没有0805,楼主你说的对着呢

网友:
    可以批量修改元器件封装

网友:
    应该是报错对应你原理图中的原件指定的PCB封装库中根本就没有0805这个封装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