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峰焊接时只有一个位置不透锡上来

楼主(2020-05-06):
前边两个与后边一个透锡不错,唯独中间不透锡上来。

网友:
应该是TOP铜箔面积大的缘故、最好设计能改一- 下(两三个BOTTOM via hole能辅助TOP PAD热传导) ... 焊接
区加装100C的顶部热风也会有效

网友:
汽车保险丝盒吗

网友:
是不是峰值温度偏低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