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0-05-06):
pcb封装有哪些注意事项
大家讨论下

网友:
    画的封装引脚间距过大或过小导致无法装配
这个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涉及的很多,例如对安装的要求、对焊接的要求,对兼容的要求,等等。

网友:
    小心画的封装和买回来的Component或者Module 不一致

网友:
    插座类加防呆孔

网友:
    画的封装外框与实际情况有错位,特别是有些安装孔位置没放对,导致无法上螺丝。

网友:
    主要是尺寸大小。

网友:
    焊盘设计够合理吗?

网友:
    主要事焊盘大小间距以及其他标识符号之类的!

网友:
    你设计的封装是从Top View的角度设计的吗?设计封装时最好以Top View的角度设计,Top View就是将元件引脚背着自己看时的角度。如果设计的封装不是以Top View角度设计,板子做好后你很可能要把元件四脚朝天焊(SMD元件只能四脚朝天焊)或者装到板子背面去(PTH元件要焊到背面)。

网友:
    还要方便维修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