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贴片时间控制在多久?时间长了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20-05-06):
锡膏印刷后,若是人工贴片,贴片时间控制在多久?时间长了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一般8小时内一定要回流焊,时间长了回流焊过后不良会多。

网友:
控制4小时内吧

网友A:
看是有铅还是无铅了,有铅的12小时也没问题,无铅的最好4小时内,如果没有IC等密角元件的话问题不大,-般
时间长了会有锡珠,冷焊,空焊,不容锡等问题出现!用贴片机贴不会好些吗?人工搞容易出错,也累.

网友:
一般公司控制在30分钟、 60分钟、 120分钟, 没有哪家公司说印刷完的产品2小时还没过炉的

网友:
尽量控制在较短的时间,否则过炉后会有好多不良的。

网友:
时间长的影响:
锡膏变干,锡膏活性成分挥发,影响焊接;锡膏吸潮,产性锡珠等其他焊接不良;锡膏暴露空气时间过长,氧化变
严重,焊接活性变差,焊点变暗(发灰严重的发黑)。环境温湿度好些的印刷到回流焊接的时间可以相对长些,环
境管控不佳的,时间越短越好,建议印刷-贴装回流焊接流水作业,流动起来,品质更有保证。

网友B:
怎么好几种说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好几种说法呢

尽量时间短吧

网友:
主要是受锡膏特性来决定,锡膏中的助焊剂、活性剂在暴露的空气中挥发造成焊接品质的下降,如果采用常温锡
膏来生产放置的时间肯定比传统的锡膏放置的时间大大延长。

网友:
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有铅还是无铅了,有铅的12小时也没问题,无铅的最好4小时内,如果没有IC等密角元件的话问题不大,-般
...

还是贴片机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