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NTM-W这款设备性能怎么样。用来打LED透镜

楼主(2020-05-06):
各位大佬说说松下NTM-W这款设备性能怎么样。用来打LED透镜

网友:
生产透镜不要这么好的机器,用索尼贴片机最好的

网友:
松下npm?ntm是什么时候出的?

网友:
这个是前后都可以装30个站位的,贴装精度还是可以的。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透镜元件尺寸多大,PCB板尺寸及元件种类分布?对于贴装透镜,个人认为,将吸嘴匹配好,吸取稳定,目前市
场上主流设备都可以!
NPM-W设备确实是一款好设备, 单/双轨,前后各30个站位!
如果买,直接上NPM-W2

网友:
NTM-W是专门]打灯吗

网友:
没蓝光的都不行

网友:
请问楼主 松下用的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