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做显卡用NV的芯片,BGA的假焊率怎么样?

楼主(2020-05-06):
哪位有做显卡用NV的芯片,BGA的假焊率怎么样?NⅤ(英伟达〉BGA假焊问题.

网友:
    有图吗
先上图

网友:
    是nVIDIA RTX20系列的吗?哪一款GPU?

网友:
    把你的BGA封装数据、钢网的开孔方式、炉温、BGA是否有烘烤等等相关信息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N18E-G3还没特效方法,板子变形和显卡变形共同存在,变形方向还不一致。

网友:
    坐等大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