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时钟频率与FPGA的IO速率的关系

楼主(2020-05-06):
速度等级为C8的器件,上下两个BANK最高能支持167兆的IO速率,而左右两个BANK最高只能支持到133.3M.

ddr2 667的CK时钟334M,那是不是用C8的器件满足不了?

网友:
Altera的FPGA?
理论上讲,DDR2可以降频使用,最低支持频率需要参考DDR2手册。

网友:
ddr2667和ddr2800内存条都是属于同一时间段的科技产物,它们的数字一般代表的是它们之间的工作频率的参数差别

网友:
DDR2 667跑双通道是5.3G/S X 2 =10.6G/S

网友:
 DDR2 667的内存的基础频率是333,内存工作频率就是667左右。

网友:
DDR的内存频率,是基础频率的2倍。所谓DDR,就是双倍频率的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