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时序约束问题与输入信号以及PLL输出Slack为负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0-05-06):
CRI TI CAL警告:未确切引脚位置分配(个),77个销80个销总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4]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6]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8]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1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1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data_out [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数据_输出[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data_out [4]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data_out [6]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max [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6]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8]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4]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6]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8]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4]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6]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8]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4]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6]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8]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2]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4]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6]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8]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5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QUAN_SIG [0]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stat_finish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5]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7]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9]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1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addr_monitor [1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data_out [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data_out [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data_out [5]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data_out [7]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5]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7]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9]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5]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7]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19]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5]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7]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29]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5]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7]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39]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3]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5]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7]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49]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最大引脚数[5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信息:引脚QUAN_SIG [1]未分配给设备上的确切位置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以下时钟传输未分配时钟不确定性。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结果,请应用时钟不确定性分配或使用derive_clock_uncertainty命令。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以下时钟传输未分配时钟不确定性。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结果,请应用时钟不确定性分配或使用derive_clock_uncertainty命令。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以下时钟传输未分配时钟不确定性。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结果,请应用时钟不确定性分配或使用derive_clock_uncertainty命令。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下降)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0](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从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到pll_20MHz_inst | altpll_component | auto_Generated | pll1 | clk [1](上升)(设置并保持)
严重警告:不符合时序要求

网友:
引脚分配未完成,由此导致严重警告。

网友:
.理论上讲,程序可以加载并运行(掩耳盗铃的方式,忽略警告)。

网友:
对于时序不满足要求的情况,建议尝试一下如下方式:即针对相位进行微调,调整数值和你设置的频率相关。

网友:
了获得更准确的结果,用时钟不确定性分配或使用derive_clock_uncertainty命令。

网友:
还有一种正规方式,分析时序报告,查看哪里不符合设计规范进行更改,如果还有警告,在* .sdc中加入时序优化指令(不是忽略指令)。

网友:
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结果,请应用时钟不确定性分配或使用

网友:
即针对相位进行微调,调整数值和你设置的频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