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Matlab画出一组随机数的概率分布图

楼主(2020-05-06):
用matlab可以画出一组随机数的概率密度图

x=normrnd(1,0.5,1,1000);
xmin=min(x);
xmax=max(x);
xp=linspace(xmin,xmax,20);
f=ksdensity(x,xp);
plot(xp,f,'*');
如何画出xp所对应的概率分布值呢?
好像cdfplot,只持一个输入参数cdfplot(x,xp),不支持cdfplot(x,xp)的形式;
谢谢!

网友:
    频率直方图(注意不是频数直方图)的画法:
    • x=normrnd(1,0.5,1,1000);
    • [f, xc] = ecdf(x); % 调用ecdf函数计算xc处的经验分布函数值f
    • ecdfhist(f, xc); % 绘制频率直方图

经验分布函数(累积分布)图的画法:
    • ecdf(x); %或 cdfplot(x);

核密度函数图的画法:
    • x = sort(x);
    • ksdensity(x,x);

    •

网友:
    可以这样
    x = normrnd(0,1,1,1000);
    [f, xc] = ecdf(x); % 调用ecdf函数计算xc处的经验分布函数值f
xx = linspace(min(x),max(x),50);
    y = [];
for i=1:length(xx)
        id = find(xc <= xx(i));
    if ~isempty(id)
            y(i) = f(id(end));
        else
        y(i) = 0;
        end
    end
    stairs(xc,f);
    hold on
plot(xx,y,'.r');

网友:
    牛人们好啊